求助,关于电路图

楼主(2011-04-18):
我是一名维修电工,经常用到一些电路原理图,想线绕转子电机的降压启动电路,高压电机的启动电路,压力罐的控制电路,行车的电路,请问怎样才能把这些电路图存进电脑,以及怎样对这些电路进行编辑改动,最好是手动录入。

网友A:
可以用电气绘图软件录入。
刚查了下,楼主有过关于绘图软件的帖子;而正好这方面我不熟悉,就免答了,呵呵。

网友B:
可以用CAD软件录入

网友C:
1.用CAD画,如果没事也想练练绘图就这样做了;
2.把原图纸扫描,这样最简单,也不会出错,省事。

楼主:
谁有PROTEL99的图库,接触器类的,先谢谢了

网友D: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zhouchs&id=19086
解压缩后,导入自己常用的元件库中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还有更全点的么,时间继电器线圈,行程开关,自耦变压器,按钮,指示灯,电铃,电流表,电压表,电流互感器,等等

网友E(2011-06-11):
想这些电路  下一个简单的软件就行

网友F:
我一般是用数码相机拍照保存在电脑里的。

网友G:
自己 查资料 自己动手画吧  我的很多图  都是我自己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