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2中的智能对象的输入输出域 可输入最大值是多少?

楼主(2011-04-18):
wincc6.2中智能对象的输入输出域最大是多少?我看了其属性的限制值是
是999.999???还是多少?

网友A:
最大值受限于你链接的变量的数据类型。
999.999说明你最大可以输入999.999,但是如果你将格式设置为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呢?不是就不受限了?因此,只是受限与你链接的变量的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