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8):
正在进行了设计里,一台37KW电机,需要在调试时能2倍过载20秒运行,平时不会过载,请问是否可行?要注意什么问题?设计时有变频器,是不是要单独走线避开?谢谢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案,再请教,所谓冷态过载,是不是要求电机停转一段时间再用,另外旁路模式的概念我不太懂,能否指教一下,此外,电机带有强制风扇,是不是更好一些??请指教

网友A:
还需要考虑变频器的承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