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8):
今天收到腾控的体验PLC,盒子上、合格证上写的是T910S,但打开看却好像T910(好像有带AO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假的AO)。

另外软件好像安装出错。哪位指点一下!

经过我的不断折腾,终于将软件安装完成,不报错了。但也体现出这个软件的设计太不人性化,安装也搞得过于复杂了。

*****************************************************
2011.04.19
拆机图片,给大家看看,拍摄水平有限,大家别扔砖头就可以了。

楼主:
首先,安装软件就相当的不方便,而且还不能保证一次安装成功;
第二,软件使用也没有一个说明,相当不便。

-------------------------------------------------------------------------------
解答:关于楼主,在主题贴第一张图中的问题

出现这个问题后,在资源设置里 建立一下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A:
问问我们的技术支持吧

网友B:
用腾控PLC之初
刚收到腾控的产品,外观什么的都还不陌生,就是那个编程软件用起来相当的别扭,还有就是没一个详细说明书。好不容易拼了几步还下载出错。。。。。。。

---------------------------------------------------------------------------------
回复:T900编程软件注意事项

楼主:
我也是很不适应这种风格的编程软件,到目前为止,一个例程都没搞好,晕死!程序编写、编译都可以通过,也可以下装,但下载后一直运行不起来,Run灯拼命闪,有程序也这样,没程序也这样,“停止运行”开关往那边拨指示灯没有任何变化,郁闷死了!连一本编程手册都没有,一个简单的PLC搞得这么复杂,实在有点不习惯啊!
另外,我好像还没找到程序上传在什么地方,想看下程序到底有没有下载成功都很难看到啊!

----------------------------------------------------------------------------------
回复:T900编程软件注意事项

网友C:
国产的新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的新软件吗
软件应该不是国产的(德国科维),是汉化版本。

楼主:
在腾控网站,http://www.tengcon.com/download/software/2011-03-04/1.html
怎么理解“安装完毕后开打我们的模板工程,增加T910drvlib与FUENENO库后便可进行PLC编程应用了。”??

网友D:
可以找下我们的技术支持,010-68726710,请注明您是中华工控网的体验者,谢谢

网友E:
http://www.tengcon.com/bbs/viewthread.php?tid=1190
出现这个问题后出现这个问题后,在资源设置里 建立一下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技术支持应该及时上网回答体验者们提出的问题,最好不要让大家一直打电话。体验者也是义务的啊,还要大家出长途电话费,也不太好吧?

------------------------------------------------------------------------------------

回复:针对这一问题,以后会尽可能做到。呵呵。但是如果有未看到的问题,未能及时回复各位的话,就还请发送站内信给jint,以示通知。以期尽快为各位解答。

楼主:
这个问题昨晚已经解决了,只能用2.5的,2.7会报错

楼主:
图片打包给大家下载慢慢看

楼主:
前天晚上开始折腾,到昨天晚上才真正把例程下载到PLC,并运行正常。这套编程软件实在难以理解,太复杂了,也许是没习惯、没说明的缘故吧。
昨天又遇到一个问题,在西门子、台达等的编程软件里面,MOVE指令非常的简单易懂,而用KW的梯形图就不知道该怎么搞了,昨晚又折腾了好久没效果。in、out不知道怎么搞,两边的电源轨线也不知道该不该连、怎么连。

-----------------------------------------------------------------------------------

解答:这一问题,在21,22楼有精彩回复。可以查看。

网友F:
拿到就给解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拿到就给解剖了?

没办法,设计不够合理,要改电压输入,也要打开才可以把跳线帽拔掉,顺带全拆了给大家看看。呵呵~~

网友A:
以后的电压/电流输入用软件选,我们的T903已经是这样了

网友G:
真服了U,人家送你一个,你给人拆了

网友H:
楼主还真拆了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前天晚上开始折腾,到昨天晚上才真正把例程下载到PLC,并运行正常。这套编程软件实在难以理解,太复杂了,也许是没习惯、没说明的缘故吧。
昨天又遇到一个问题,在西门子、台达等的编程软件里面,MOVE指令非常的简单易懂,而用KW的梯形图就不知道该怎么搞了,昨晚又折腾了好久没效果。in、out不知道怎么搞,两边的电源轨线也不知道该不该连、怎么连。

我还是建议你不要再梯形图中使用MOV指令,因为他们的PLC不支持EN口,因此你无法在梯形图中使用简单的MOV指令控制,这样反而会造成你的困扰。
如果你一定要在梯形图中使用MOV指令并加以控制,你就需要使用连接符。

楼主:
看来很简单的事也会变得很复杂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看来很简单的事也会变得很复杂啊!

编程方面并不复杂,在ST语言中,MOV指令不就是
X:=Y;这么简单么。
如果要条件执行,不就是
IF VVV THEN
X:=Y;
END_IF;这么简单么。

就算你一定要在梯形图中使用带有条件的MOVE指令,你可以将MOVE指令再次包装啊。
使用ST语言,并设定输入输出,制作成FB或者FC,你不是一样可以么,你单独包装的仅仅受限于数据类型不如ANY这么灵活而已。

腾控的问题在于硬件而不是软件,其指令的最小循环为4MS,其简单指令的运行时间为1~4uS,三菱FX2N的执行时间为0.08uS,FX3U则达到了0.0065uS.

而如果与其使用相同软件的富士,研华,乃至于菲尼克斯的PLC更不在一个速度级上,富士SPH3000系列是8nS。

腾控的唯一优势在于:在同一个PLC机体上集成了若干个通信口以及输入输出,从性能来说毫无优势,仅仅是经济而已。

而且腾控未为其软件中所使用的功能块做详细的注解与使用上的帮助,其目前对外放出的都是KW的帮助文档,这一点令我很不理解,即使用户自己做的FB,FC,我都会详加注解,而作为主推的厂商,竟然连注解都懒得写。

另外,不知你们是否感知到,他的软件中竟然不能建立中断任务……

我觉得既然腾控提供给你们测试,你们就应该将其不足之处说出来,以利于他们的改进。

楼主:
LS是专家级的,我们是菜鸟级的,所以很难抓到重点,多指点一下。呵呵~~

网友A:
功能块使能端的问题很快解决。

网友A:
腾控PLC速度没有那么慢
是我们资料写的问题。那是高级语言的整形运算的执行时间
IL之类在0.3uS左右的水平

网友A:
T9系列PLC速度测试结果
BOOL类型Local变量1000条指令 315 us

BOOL类型Global变量1000条指令306us

INT类型Local变量1000条指令333us

INT类型Global变量1000条指令477us

DINT类型Local变量1000条指令350us
DINT类型Global变量1000条指令364us

REAL类型Local变量1000条指令4160us

REAL类型Global变量1000条指令4240us

网友J:
用以太网作为编程输入方式的确很好,方便我们接入以太网,这样我们在更改里面的程序时就可以在办公室里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以太网作为编程输入方式的确很好,方便我们接入以太网,这样我们在更改里面的程序时就可以在办公室里做了
也有不好的地方,台式电脑很少有两张网卡的啊。

网友K:
折腾了一晚上,总算把一个简单的程序下载到PLC了,可是接通输入PLC却没有任何反应,哎,太耽误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折腾了一晚上,总算把一个简单的程序下载到PLC了,可是接通输入PLC却没有任何反应,哎,太耽误时间了。
跟我刚开始一样,很可能是IO配置没搞,所以程序虽然下到PLC里边了,但是PLC对输入无动于衷。建议看下“实时问答帖子”。呵呵~~~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91&id=281691&replyID=1507315&star=2&skin=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折腾了一晚上,总算把一个简单的程序下载到PLC了,可是接通输入PLC却没有任何反应,哎,太耽误时间了。
跟我刚开始一样,很可能是IO配置没搞,所以程序虽然下到PLC里边了,但是PLC对输入无动于衷。建议看下“实时问答帖子”。呵呵~~~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91&id=281691&replyID=1507315&star=2&skin=

我的I/O也配置了是按照资料上介绍的弄的。

楼主:
腾控的中间变量区的modus地址到底是多少?看说明书上写的是410001~430000,但莫迪康的地址范围好像没有这么大,只有5位数啊?输入输出的modus地址按说明书上没错。
想搞个显示屏显示内部数据,也够麻烦的。我用台达的文本平显示器,PLC类型里没有腾控的选择,只能选莫迪康RTU。数据地址要自己累加,晕死!

网友L:
引用 楼主:
腾控的中间变量区的modus地址到底是多少?看说明书上写的是410001~430000,但莫迪康的地址范围好像没有这么大,只有5位数啊?输入输出的modus地址按说明书上没错。
 想搞个显示屏显示内部数据,也够麻烦的。我用台达的文本平显示器,PLC类型里没有腾控的选择,只能选莫迪康RTU。数据地址要自己累加,晕死!

---------------------------------------------------------------------------
回复:4是功能码,不算在内。它的地址是10001,出于第4区,也就是可读写寄存器区域。

MW3 可读写的内存区域,也就是相当于4,所以整个地址就是410001。

网友M:
我有个疑问 ,就是IO配置里面软件 输入输出区分配的地址是怎样和硬件具体的IO是怎么样对应上的 ,另外驱动程序名称是怎么样的一个命名规则 ?

网友N:
我虽没有参加腾控的体验,但我已先在网上下载了软件来安装试用,确实有象上面几位楼主说的一样,不太适应这种风格呀!后来就....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有个疑问 ,就是IO配置里面软件 输入输出区分配的地址是怎样和硬件具体的IO是怎么样对应上的 ,另外驱动程序名称是怎么样的一个命名规则 ?

这个应该就是PLC生产厂家的硬件配置文件里写的内容了吧,用户只负责用就是了。

网友M:
有个问题 ,编程的时候,对于同一个子程序,能不能实现 STD 或 IL 或其他编程模式的切换,就像西门子S7 200 那样
另外 ,如果要添加一个I/O 模块 ,在硬件里该怎么样配置 ?

楼主:
增加模块只用根据模块说明书,调用相应地址就可以了吧。硬件配置不用做任何更改,好像本身配置里边已经有1024个输入、1024个输出点可以使用了。

网友M:
软件中找不到ModBus 通讯的功能块 ,能否提供与仪表进行MODBUS协议通讯的例程?

网友M:
PLC主体是通过怎么的方式来操作扩展I/O模块的 ?
PLC主体是怎么与扩展I/O模块连接的,通过那个类似键盘插口的圆孔吗 ?

网友M:
有没有一个QQ群来交流这些问题 ?

网友A:
QQ群号码 101289643

网友A:
腾控体验群  101289643

网友O:
KW公司的

网友O:
在腾控网站,http://www.tengcon.com/download/software/2011-03-04/1.html
怎么理解“安装完毕后开打我们的模板工程,增加T910drvlib与FUENENO库后便可进行PLC编程应用了。”??

-------------------------------------------
回复:这句话不要了,是以前的版本问题。

楼主:
最近比较忙,实在没空倒腾了,也没心思写报告,大家写的怎么样了?

网友P(2011-06-02):
引用 楼主:
今天收到腾控的体验PLC,盒子上、合格证上写的是T910S,但打开看却好像T910(好像有带AO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假的AO)。

另外软件好像安装出错。哪位指点一下!

拆的比我深入,呵呵。
原来拆过西门子一个,险些没装上,所以……

经过我的不断折腾,终于将软件安装完成,不报错了。但也体现出这个软件的设计太不人性化,安装也搞得过于复杂了。

*****************************************************
2011.04.19
拆机图片,给大家看看,拍摄水平有限,大家别扔砖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