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8):
差压变送器的零点迁移和量程修改,具体修改多少时最佳呢?能说说原理吗

网友A:
零点调整和零点迁移的目的,是使输出信号下限值Imin与输入差压的下限值Pmin相对应。
   量程调整的目的是使输出信号上限值Imax与输入差压最大值Pmax相对应,实质上是改变输入、输出特性的斜率。
   当Pmin=0时,进行零点调整;当Pmin≠0时,进行零点迁移。
   将测量起始点由零变到某一正值,为正迁移,将测量起始点由零变到某一负值,为负迁移。变送器进行正、负迁移后其量程大小是不变的。
   差压变送器的测量范围等于量程和迁移量之和。即测量范围=量程范围+迁移量。差压变送器的量程和迁移量是要根据楼主现场的实际来决定的。通常对于测量压力一般可用正常工作值的1.5--2倍选量程。对于测量流量:方根刻度时一般用正常工作值的1.2--1.6倍选量程,等分刻度时一般用正常工作值的1.4--2倍选量程。

楼主:
象我们这的锅炉供水处理槽液位记录、调节、报警的差压表0~17.66KPa (迁移后-16.49~1.17KPa) (700~2500mm)我想理解的是为什么迁移成了-16.49~1.17KPa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A:
对楼主的现场安装使用情况不太清楚,只能就所提供的数据谈点看法。
用的是负迁移,估计有平衡容器或属于充液管的水位测量。量程已选定为0-17.66KPa , 看来计算时水的密度<1, 所以迁移量为-16.49KPa,为什么迁移成了-16.49~1.17KPa?由于不了解安装情况,只能推测变送器的基准线高于水槽底部120M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