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故障

楼主(2011-04-18):
安川变频矢量控制,在给定模拟量0V时电机会有1HZ左右的频率爬行,不知道是编码器故障还是变频器故障

网友A:
是模拟量给定有问题吧,把0V提高一点试一下!

网友B:
把模拟量给定信号线取下,看情况,如果电机仍爬行,应该是变频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C:
有台616G5也是这样,不过没有1HZ,只有0.0X,模拟输入拆了还是这样,有运行指令电机也有爬行,还没找到原因。。现在临时解决方式是,设置最低运行频率为0.5HZ,再设置如果低于这个频率就切断输出。。只是个解急办法,希望对您有用,如果找到原因希望能交流一下,,,xxlw@21cn.com

网友D:
模拟量是不是从A1端子输入的?如果是就调H3-04,A1端子输入偏置

网友E(2011-09-10):
试一试改为4-20mA电流给定。

网友F(2011-11-13):
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