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8):
各位老师 我想问下  电流互感器扎确定穿线扎数啊?  是,那上面都写着多大电流穿几根  可我想知道下具体是如何确定的 麻烦各位老师啦!!! 多穿或少穿会有啥影响吗?    谢谢啦!

网友A:
铭牌上不是有一次穿线匝数吗

楼主:
上面的名牌 不是很明白

网友B:
这种电流互感器采用固定二次匝数、改变一次匝数的办法得到不同的二次电流。一条导线,穿一次就是一匝,再穿一次就是二匝,穿多少回就是多少匝,名牌上的二次电流与匝数对应,但要注意穿线的方向,从L1到L2。应该是穿的匝数少,对应的一次电流就大。

网友C:
按照铭牌上的要求穿。

网友D:
6楼老兄:不要地线,直接用电源线并进S1可以吗?

网友E:
7楼的朋友你好。
不是S2接地的吗?
S1。S2对应的电度表接线桩头接反了,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谢谢各位啦  我去系统的学习下

网友F: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必须接地,因为互感器一次线圈少,二次线圈多,相当与一个升压线圈,如果二次侧开路,那么二次会产生高压,为了避免危险所以二次侧必须接地

网友D:
但是,这种接法如是电流表就没有什么区别,如是接计量表就多了一根线.老师傅是这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