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9):
公司一台三菱变频器,正常运行是12HZ-----18HZ之间,用钳形表测电流总是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总跳闸。如何解决低频运行时的电流不要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难道电机不能在低频下运行吗?

网友A:
同意楼上的

网友B:
支持2楼观点,增大减速比。

网友C:
一般变频器采用V/F控制方式的话一般严禁低频运行的  低频时候电磁转矩严重下降

网友D:
同意2楼观点。将你所需要的转速配合变速箱后,频率在30-50Hz即可。算出它的速比 (变速箱的速比)
 变频器最好是矢量控制。(别V/F控制}

网友E:
英威腾
我们单位的英威腾也出现这样的毛病

网友F:
假如你采用的是变频器电机的话不需要更换减速器就可以解决。解决的办法是在电机启动的时候对电机加上弱磁,从而使电机在启动时能够达到极限转矩的设定值。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我们采用的是ABB的变频器在电机启动的时候加上弱磁就好了。

网友G:
上午刚学的,通过参数设置可以在低频的时候,提升电机的转距。因为V/F控制在频率低于30HZ时转距会下降。仔细看一下说明书咯,应该在V/F控制方式这块。

网友H(2015-08-05):
这个和你带的负载也有关系

网友I:
减小一下电机皮带或链轮的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