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9):
都说安装变频器可以节能,具体用什么原理节能。我测量电机在低频运行时,电流还大啊。请大家指点,具体什么原理能节能?

网友A:
如测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B:
变频器是否能节能这不是绝对的,要看电机工作的环境情况,有些情况不用变频器也能达到节能!

网友C:
变频器只能在某些场合下才能节能,要看所带的负载情况。变频器本身也会消耗能量,在一些场合其实比不使用变频器消耗的能量更多

网友D:
变频器
变频器根据所带的负载情况在某些场合节能,有些场合效果不大。

网友D:
变频器节能

网友E:
节能也只是一个相对而言啊  跟负载关系密切

网友F: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变频器会多耗能量,

网友G:
对于小功率的节能没多么的明显。

网友H:
哈哈,那变频空调节能就是骗人的广告了!

网友I:
变频器节能 比如用在给水设备上,用水多频率高 反之 。是节能的

网友J:
变频器这个新兴产物,都说节能。在我看来对于大功率的用电设备可以节能,但是对于小功率设备不是很明显的。大功率设备在启动的时候,如果无功补偿做得好,反应快,是可以节能的,因为无功补偿做的好,对变压器也有保护。
小功率变化不是很明显的。

网友K:
不光看电流还要看电压,功率值二者乘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