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9):
我现在用是S7-200,但是不知道怎么编写高速计数器清零程序,呵呵呵

网友A:
S7-200 内含有6个高速计数器,最多有12种不同的控制模式,你可选某一个高速计数器(比如选HSC0),它有8种控制模式,选带有复位的控制模式,如选模式1,此时该计数器就是带有复位控制的,其I0.0输入端为时钟输入,I0.2即为复位控制端,PLC运行时,如I0.2=0,I0.0有高速脉冲信号输入,高速计数器就进行计数,如使I0.2置1,高速计数器被复位且停止计数,此时计数值被清0,当再使I0.2置0时,计数器复位结束,且从0开始计数。你就可以利用控制I0.2,来将计数器清0。

网友B:
可以用复位信号清零,也可以写参数清零

楼主:
请问清零程序怎么写呀?
你好,请问清零程序怎么写呀?
方便告诉我吗?

网友C:
2楼已经回答的很详细了

网友D(2015-07-18):
2楼说得非常正确 。

网友E(2017-04-24):
回复 网友D:
你好,不好意思又把您之前好久回复的一个帖子挖出来了,如您看到了之后能够回复我的评论我将不甚感激。
------------------------------------
你在回答楼主关于如何复位S7-200的高速计数器的问题下回答画出的LAD图中,我看到你使用了如下的指令:
MOVB 16#FB,SMB37
MOVD 16#0,SMD38
MOVD 16#0,SMD42
HSC 1
ENI
PLS 1

请问为何在复位高速计数器的初值的时候为何要使用MOVD 16#0,SMD42即把立即数0放入到高速计数器的预置值器内呢?是随手写的,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呢?因为没有多少实际的开发经验,所以特向你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