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电焊机感应开关

楼主(2011-04-19):
我公司电焊机工作时产生烟尘,加装了一个风机,在电焊机焊接时风机启动,停止焊接时风机停转,使用哪种感应开关用来检测电焊机是否在进行焊接?

网友A:
来这个网站上找找合适的产品,www.021le.com

网友B:
你可以安装个烟雾报警器,报警器接通个继电器为风扇起动开关;

网友C:
对,有烟雾i传感器

网友D:
霍尔传感

网友E:
这个想法太好了!建议用烟雾传感器!使用起来应该不好用~!

楼主:
烟雾传感器?有介绍工作原理的网站吗?

网友F(2021-05-08):
用LC43D   电焊机 焊机检测开关,有焊机信号接通,不知道你现场是否有PLC,如果有是非常方便的,如果没有选有源输出的 接DC继电器使用。

网友F(2021-06-22):
还可以用LC45D  贴合式检测,这个就方便多了。

网友G:
霍尔电流传感器,接继电器

网友F(2021-08-21):
回复 网友G:
是不是搞错  霍尔电力传感器是输出模拟量信号的,如何驱动继电器。你用这个LC41电流检测器还差不多。输出开关量的,才可以控制继电器

网友H(2021-10-26):
建议采用红外光电检测,距离远,抗干扰。
检测电焊启动时的弧光,因为弧光非常不稳定,并且有爆燃,
所以因容易采用硬件滤波或软件检测电焊机的工作,
同时又不受环境光或其它电焊机的影响。

网友F(2021-11-30):
接24V继电器  用LC45D-3-24V  接220用LC45D-3-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