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变址

楼主(2011-04-19):
请教各位师傅:在同一个PLC上以前用过间接寻址,没有问题,这次用就不行了,不知道啥原因!程序如下I0.0输入一次,VW300为1,I0.0再输入就无变化了,不知道是否程序问题,总觉得会不会硬件有问题,先谢了!

网友A:
不会再有变化了,你不断的在这样做:
将VB200的地址赋予AC1。

只要I0.0动作,地址就复位,对于此,你应该将MOVD &VB200,AC1放在在SM0.1中。

楼主:
嗯,也是,只是我第一次学用寻址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初始化建立指针,那时因为没问题所以这次几乎没考虑程序问题!明天再看看,谢谢 cvlsam 老师了!!!

楼主:
今天试过了,cvlsam老师是对的,无奈的是帮助文件没有说的足够详细,呵呵,上面程序我还是参照书上的,看来有些地方还不能盲目相信了(总以为书上都是对的!正如当初读书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试过了,cvlsam老师是对的,无奈的是帮助文件没有说的足够详细,呵呵,上面程序我还是参照书上的,看来有些地方还不能盲目相信了(总以为书上都是对的!正如当初读书一样)

切换为英语版,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英语版本的Help了,然后你会发现,对于西门子的英语版本,盲目自信是对的。

而中文的翻译者们,明显没有原先的Help的制作者们来的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