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之全体验

楼主(2011-04-19):
   2011年4月18日有幸收到厦门海为科技在中华工控网举办的第一期免费体验的可编程控制器。用尽耐心地打开外面一层层的气泡膜,当终于除去最后一层气泡膜后,一台崭新的、精致的、期盼已久的海为可编程控制器突显出来。
   因为前段时间有过点接触,很快就写完一段小程序,但在进行下载联机时,误以为通讯口即默认的COM1口,联机失败,后改为COM2口,再次联机成功,随即将写好的程序下载到可编程控制器中。
   海为PLC接线方式灵活,方便,比如输入,可以采用内部供电,亦可采用外部供电,还有sink和source两种接法,按照手册将按钮接入可编程控制器的输入端,然后进行离线仿真和在线监视,感觉特上手。
   用于工业控制,海为可编程控制器真的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下面,会依次有更新,希望海为工程师能及时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A:
用尽耐心地打开外面一层层的气泡膜,当终于除去最后一层气泡膜后

究竟有多少层啊

网友B:
楼主,加群了没。第一期工控体验俱乐部活动,海为群是:146908511
楼主可以加进来,那里面有海为的工程师,可以对于您的问题作出及时解答。

楼主:
海为人 的细心、周到真的是没得说!

网友C:
等待看楼主的后文。

网友D:
楼主很幸运啊

网友E:
羡慕啊........
我什么时候也能入选呢................

网友F:
哪位也拆个海为的PLC,拍成照片给大家瞧瞧

网友G:
看到海为的希望,看到了大家的希望,有自己的plc了,还远求什么啊!家门口就有了,自己的,多好啊!

网友H:
下次有活动一定申请个海为的用用。支持下国产的发展!

楼主:
用海为PLC体验机通过广播通信控制富士MEGA,检查程序,并没有发现错误,但为什么运行时只有正转与停止有效,而反转无效呢?

楼主:
折腾了好半天,才发现反转串行通讯指令没有指定低字节有效,而其它正、停止都为低字节有效。粗心啊!

楼主:
PLC通信控制变频器时的正、反转的加减速时间是多少呢?

网友I:
不是很清楚你提的这个问题?如果是指“如何修改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那么应该通过变频器相关参数设定

楼主:
确实是通过变频器面板设置加、减速时间值,原来不清楚,谢谢楼上!

网友J:
“如何修改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

看变频器手册,有的变频器不支持加减速时间的调节,只能在变频器上调。

楼主:
实际体验了海为PLC与富士MEGA变频器的MODBUS RTU通讯,将所有参数输入进去后,通电试验,没有动作,再仔细检查发现,变频器的通讯协议没有改过来。

楼主:
在MODBUS 写指令中写入数据1388H,将运行频率设为15HZ,可没想实际输出12.5HZ的频率。询问海为朱工,原来所设的这个15HZ值是在最高频率60HZ的条件下算出来的,而变频器的最高频率现在还是出厂值50HZ,没有改过,12.5HZ恰恰是在最高频率50HZ时的实际输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