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9):
我在编写威纶的MT8000程序好后,下载到触摸屏上面去经常碰到汉字部分会出现乱码,汉字都变成方框而已,谁知道是什么回事?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不?

网友A:
重选一下字体,有的是会遇到这种事,把字体选项里面加上你在用的字体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B:
确实是字体问题  我以前就遇到过

网友C:
字体
您的字体选择宋体或者楷体都行。(中文字体)

网友D: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不过后面设置成楷体的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