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9):
电流4-20MA转1-5V 电压用精密电阻125欧 5PPM
据说电阻会产生误差
实在不知道为什么特此求助

楼主:
不过会有其他的原因造成误差吗

网友A:
楼主能说得具体点吗

网友B:
理论上对精密测量而言,本电路中影响电阻变化的因素有:125欧电阻本身的误差;该电阻受环境温度及本身发热造成的阻值变化(这与该电阻材料的温度系数有关);引线的电阻影响;测量仪表输入电阻的影响。以上电阻变化故然会造成测量误差,但这一误差的影响是要看你对测量精度的要求来决定了。对于传感器的应用可能没有太高的精度要求时,上述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网友C:
因为电阻的随温度的不同会产生细小的变化!所以会有误差!

楼主:
谢谢大家 ,选用的是军标电阻精度0.1% ,如果温漂忽略不计。
不会造成其他其他的误差(比如传感器到AD支流的分流)
还有个小小的问题怎么结贴???

网友D:
不是为什么,是应该
引用 网友E:
为何不选用250欧姆的同档次电阻?电阻加大一倍的话误差可以减小到原来的50%,相当于精度增加一倍
不知道楼主怎么计算的或看什么资料而选125Ω电阻?
你能得到1-5v才见鬼了

网友D:
再看楼主在1,6楼的发帖------发现问题喽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