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9):
在程序梯形图逻辑测试时出现这样,不知道该怎么设定!请大侠们帮帮!

网友A:
电脑的com口设置与PLC不符

楼主:
那怎么设定呢?我都弄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搞好,COM端口全用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COM端口全用过了,还是不行!
那怎么设定呢?我都弄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搞好,COM端口全用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B:
你的串口是否电脑自带的。。。
你的串口是否电脑自带的,如果用USB转换,需要看看这个转换器是否支持PLC通信;

网友C:
编程软件重装一下试试

网友D:
换一个COM口了 你在“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 查看下你用的串口电缆是 几号口

网友E(2011-05-24):
还有可能被其他软件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