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9):
请教大家,我想采用,FX1N485BD,对两个FX1N,PLC进行通讯,请问一下,需要采用什么样的通讯电缆,一定要用双绞线吗?通讯最大距离是多少米?谢谢

网友A:
两个可以组成并行连接,每个PLC加上个FX1N-485-BD,通讯距离可以到50米
电缆用五芯屏蔽电缆
详细可以看 FX通讯手册

网友B:
通讯距离决定了通讯方式  楼主的大概通讯距离是多少呢?

楼主:
15米左右

网友C:
15M用BD通讯板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