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9):
本人刚刚学习编程。碰到一个问题。想实现一个功能,在自动信号下。如果有一个信号如果3分钟不丢,后有输出。如果时间不到就不会有输出。请问该用哪种时间继电器能实现这种功能。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所以能记时超过3分钟的时间继电器都可以

网友B:
延时接通啊 TON

网友C:
都可以实现,累计时间达到就可以了,关键是数值要设正确。

网友D:
用通电延时定时器就可完成此功能。可以这样编程: 用输入的信号的常开点连接定时3秒的通电延时定时器,输入信号来到,使定时器得电开始延时,只有输入信号连续保持3秒钟不消失时,定时器才能吸合,定时器的吸合产生信号输出。如果输入信号保持时间小于3秒就断开,使定时器断电因延时时间没到而断电,定时器不会吸合,即没有信号输出。

网友E:
TON  定时器   1800ms = 3分钟

楼主:
但如果是用S7-300 的PLC .具体该用哪一种时间继电器呢?

网友F(2011-06-01):
如果是用S7-300 的PLC  用 S_ODT  延时接通时间继电器

网友G:
S_ODT接通延时S5定时器.可以 实现

网友G:
如果是用S7-300 的PLC :S_ODT接通延时S5定时器,可以实现

网友H:
三菱的普通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