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9):
高压反应釜,器壁为不锈钢314,温度250~300度,压力25~35MPa,介质为近临界状态的水。现在仅在反应釜顶部预留了直径12mm的一个孔,不知道选什么样的液位计。液位计应耐高温高压、便于密封(一旦泄漏后果严重)!

楼主:
釜内的高温高压是通过外壁面电加热丝加热,釜内装水,在如此高温下密闭后水仍然不能气化!电加热丝功率7kW, 外面还有一层耐火砖保温隔热。釜内安装一种材料力学试验机,目的就是研究各种材料在这种高温高压环境下的强度和抗腐蚀性能。

用称重的话,有两个障碍:水重变化量相对于整体装置重量的比例太小。称重的精度如何?
整个釜非常重的,光是一个釜盖的重量就需要一个提升电动机,盖上还有一个200多公斤的拉伸试验机,整体重量估计超4吨了。况且这么一个危险的东西要牢固的安装于围护结构里面。
但是釜内水的容量不足10升,要求在5~8升范围可调。注意是近临界状态的水,相对密度0.6左右。2kg的变化对于4吨的东西,能测准吗?
用差压方式的话需要考虑侧壁穿孔,现在不敢这么做,怕爆炸了。
鉴于釜里面的高温,一般的需要探头与釜内介质接触的电容式、超声、雷达和以磁浮子为发信装置的磁翻板、磁致伸缩、干簧管等检测方式都无法耐受。
本来想看看光纤能不能用,查询的结果是能耐受150度,还差的远。

还有别的办法没?

网友A:
是否可考虑用γ射线来测?

网友B(2011-06-21):
不知道你的问题有没有解决?这么高的压力这么高的温度建议想办法用隔离的办法在容器外部测试。
不知你只是想了解一下还是在做实际的工程设计,为什么孔都开好了还没有确定液位的测定方法?如果是有实际工程在做,并且只是试验设备,我有个建议,是用电磁感应,但要在内部做一些结构处理。我的QQ:625096970

网友B:
用雷达,激光,超声波也是可以的。 但要做一些额外的结构设计,做一些局部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