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动机检修

楼主(2011-04-19):
问:一台250直流电动机烧5A保险,更换后电机已启动又烧保险。串联100W灯泡后点击能启动运行。请问各位师傅点击短路用什么方法测量,这台电机是否存在短路。

网友A:
应该没有短路

网友B:
用一定时间,需要清理整流子上的炭刷粉末。

楼主:
永磁750W 250V直流电动机,串灯泡速度有时快有时慢,不串灯泡时启动烧保险,请问各位转子是否有短路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一定时间,需要清理整流子上的炭刷粉末。
整流后的电压是不是250V啊???

楼主:
桥式整流无电容210V电机标程是DC 210V-230V.

网友D:
用桥表测一下

网友E:
老烧保险电机是有问题的,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