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0):
本人以前只使用过整体的编程器,没有用过扩展模块,有谁知道扩展模块的I/O是怎么定义的。例如三菱40点编程,输入点最大是X27,那么扩展模块的X0是怎么定义为X30的,请高手给说一下 。不胜感谢。

网友A:
FX系列是8进制;
Q的为16进制;
你用FX1N  40点的话,输入为24点,对应地址X0~X27;
如果扩展输入点,则从X30开始;
如你加一个FX2N-8EX,对应地址为X30~X37;

网友B:
扩展装好后会自动分配的啊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