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0):
如题,新手求助。我家的保护器总闸型号是DZ47LE-63 C60有三个分闸,家中打有一口水井,这几天一合上抽水闸,保护器总闸就立刻跳闸,三个分闸都安然无恙,再合上后也会立刻跳。其他电器都无碍(电脑、电磁炉等都能用)。请大侠们指点一下,是保护器的问题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A:
漏电了,找个电工看一下

楼主:
是抽水电闸漏电吗?

网友B:
应该是你的水泵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C:
把 水泵钓上来,然后用摇表测量下对地 , 判断是否接地, 或者你可以在不合闸情况下测量它的电阻值 是否接近

网友D:
应该是水泵的内部导线或接线端子的绝缘破坏,导致相线接地,引起保护器跳闸。

网友E:
测下绝缘电阻 阻值必须大于1M以上

网友F:
简单的漏电现象,水泵进水了。

网友G:
漏电了,如果是短路,抽水泵的分闸会跳,不会跳总闸。
你的总闸是漏电保护器吧。

网友H:
那就应该是抽水电机漏电了,

网友I:
水泵匝间短路了吧,还有就是漏电断路器太小了!

网友J:
水泵有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如果是漏电开关,那个基本上是水泵烧坏漏电的可能性最大,其次是水泵线路遭鼠咬绝缘破坏漏电所致。如果是普通断路器,则肯定是水泵烧坏短路所致

网友M:
有漏电了

网友N(2011-07-08):
我估计也有可能 空开老化 你在换个新空开试试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