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0):
今天在上班的时候被电脑机柜电了一下,就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机柜的外壳对地电压。
发现电压竟然高达380V,然后把设备停机。
直接测220V电源插座的对地电压,其中一条对地电压为220V,另一条对地电压为380V。
220V电源插座之间的电压却是正常的220V。设备通电后能正常使用。
请问,这条地线是不是出了问题?(地线是防雷中心设置的,直接从地上升起一条扁铁)
又或是零线出了问题?

网友A:
变压器二次侧接地的接地电阻是不是过大啊或是变压器中性点偏移!

网友B:
中性点偏移?我也想知道原因。求教!

楼主:
变压器二次侧接地这个我就不太明白了,因为前段时间我们这里是换了个干式变压器。
不知道是不是换变压器的事了。事关高压,不到我去查了。

网友C:
底线有问题啊 从现场找找底线是不是有断了接到了相线上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线有问题啊 从现场找找底线是不是有断了接到了相线上了啊
如果是地线有问题就麻烦了,因为地线都是埋在地下的。全都是防雷中心的人来安装的。
我这里的配电柜都是从地上升起条扁铁的。如果把相线接到了地线上。漏电保护应该有动作吧?

网友D:
恩,应该是的

楼主:
故障位找到了,在干式变压器输出端,相线接到了地线上。
关于机柜漏电的问题其实早就有人说被电了,只是一直没引起重视。
直到今天我被电到才去查。看来这个问题在安装干式变压器后就有了。
今天被电了几次,又学到点东西。

网友E:
请问你说的干式变压器指的是什么呀

网友F:
实践中学到的真实用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故障位找到了,在干式变压器输出端,相线接到了地线上。

变压器还能送上高压?

网友C:
楼主问题需要大家大力配合啊

网友C:
楼主发个图片大家一起分享下啊

网友H:
(相线接到了地线上。)怎么能工作呀.

网友I:
有意思,低压单相接地。这样电机正常运转就可以理解了

楼主:
其实就是他们在装电表箱那里出的问题,其中一条相线碰到了电表箱。
现在漏电的问题是解决了,可是我现在原来能正常使用的三相抽水机在他们解决漏电故障后。竟然不能用了(漏电的时候还是能用的),现在抽水机的三相空气开关打上去就跳下来。

楼主:
经查,三相抽水机电机已烧。看来可能是因为缺相引起的。
因为后来又发现,在跌落开关到避雷器那段高压线路,有一条竟然断了。
导致三相电机损坏,看来三相电机都要装个缺相保护才行,几千块就这样玩完了。
设计不完善啊,。

网友J:
高压线路断路?
这个问题有点大

网友K:
热继电器除了带过载保护,都带断相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