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0):
一台新的圆形电磁吸盘在交付客户使用个月之后,就出现过热以至于里面的绝缘沥青从出线口大量流出,拆检发现所有缠在线圈外面的绝缘层烧焦,局部碳化,并伴有极刺鼻的烧焦的气味。现急需要分析烧毁原因,请进来的朋友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肯定是过电流造成的

网友B:
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根据楼主的描述,应该是过压而损坏.

网友D:
是直流还是交流?应该是电压使用不当造成的

网友E:
应该是电流太大了吧?

网友F:
应该是过流,进线电压正确否?

网友G:
肯定是电压使用错误!!!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是直流还是交流?应该是电压使用不当造成的

磨床磁吸还有交流的?

网友I:
是不是窜入了交流?检查一下整流二极管。

楼主:
前面有电子充退控制器可控整流,怎么可能窜入交流呢?

楼主:
磁盘更换后即正常工作,再没有更换过别的器件,说明整流器件应是正常。用户反应春节假前工作正常,节后上班即发现磁盘已烧毁。

楼主:
磁盘一直空载通电,可否发生过热而烧毁。

网友J:
电压过高把

网友K:
这种磨床用圆台电磁电,直流110-127V,电流在5A以下,正常使用直到设备报废,未见电磁电坏!!!

网友K:
设备型号M7475B。如有问题QQ。592457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