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0):
谁修过西门子的工控机呀,工控机型号 6AV7801-0BA10-0AC0
现在是上面所有的按键都不能使用了,但是开机的时候上面的等都能亮,是不是哪里设置出问题了!鼠标能使用,功能键和数字、字母键都不能用!
情况就是这样,该怎么处理呢,谢谢各位了!

楼主:
难道没人会,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可能是里面按键板到控制板的连接电缆线松掉了,建议楼主打开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