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额定电流

楼主(2011-04-20):
已知空调名牌上的 制冷量为12000W,额定功率为4750W,额定电流是8.1A

根据P=UI ,理论算出的电流应该是I=4750/220=21.6A

     名牌上的电流为何是8.1A?
不是很理解,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这么大的空调是不是三相的吧?

网友B:
功率说的是 压缩机功率 空调貌似除了压缩机还有别的工作吧

网友C:
额定电流是8.1A,这个是最大输入功率对应的最大输入电流,不是制冷制热量对应的功率。
根据你提供的参数,最大输入功率约1620W。

网友D:
根据楼主提供的参数,因该是五匹的空调,这么大的空调因该是三相的吧。
1匹的功率为735W,5匹为5*735=3.675KW
电流为3.675÷0.38÷1.732=5.6A,加上制热时用到电热管辅助加热,所以额定电流因该也有8.1A 吧。

网友E:
楼主,对于理论计算公式不能生搬硬套,要先搞明白全部条件再应用公式!
首先,分体式空调有单相、三相压缩机。
其次,空调机里有压缩机、室内机和室外机风机(单相)、辅助电加热及辅助用电。
再次,一般铭牌标注功率是指最大输入功率,且P=UI或P=√3UI是阻性负载计算公式,还要考虑功率因数、电机效率等。

网友F:
6楼说的很详细。

网友G:
肯定是三相的5P看调。

网友H:
铭牌资料貌似不够全面的啊

网友I:
根据P=UI,藐视三相供电应该用这个计算P=√3UIcosφ

网友D:
楼主连声都不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