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0):
里面的SET M5 没有动作,咋回事?

网友A:
PLC如果处于运行状态,没坏掉
那可能程序问题,检查程序,不然只用这一条指令到PLC里试下

网友B:
也可能是PLC没有RUN状态。

楼主:
这是个龙门刨床的程序,点动,啥的都有,PLC也是新的,程序是个老师写的,好多年的程序了,就是不知道哪里错了,我的PLC是FX1S的

网友C:
RST M5查下有没有 或Z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