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0):
SET M5 就是没动作

网友A:
程序问题吧,确定处于运行状态,单独试试,看看同时置位的时候,是否程序也同时复位了。

楼主:
帮我看看。
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B:
把别的的程序都删除,只写这一条试一试啊

网友C:
看一下是不是RST执行了;

网友D:
不行 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