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0):
请教下各位前辈,我用一个光耦,发光二极管那边接了个5V的直流电,然后光敏三极管这边直接接到plc的输入点构成回路,为什么二极管已经得电了,PLC输入点不会得电。还有就是三极管边的两个管脚对换下,发光二极管不用得电,PLC输入点就得电了。好像就是失去开关的作用了,直接导通了。这是为什么?还有就是plc接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光耦应该也是没问题的。因为我试了下能控制个LED灯。请各位大大帮忙下,谢谢了!

网友A:
问题回复
请见下图:
    PLC输入侧的公共地有二种接法:1、正逻辑接法,即将24V电源的负极与PLC输入侧的公共地连接,如:西门子PLC(S7-200、S7-300等)。2、负逻辑接法,即将24V电源的正极与PLC输入侧的公共地连接,如:欧姆龙PLC(CPM1A、CPM2A等)。
   用光耦器件代替开关与PLC输入口连接,应注意以下2点:
  1、光电二极管应串接限流电阻,阻值应选用确保流过二极管的电流为略大于10ma。其二极管一定要正向接于电源。
  2、光电三极管的机电给予发射极也不是随便连接的,应按PLC输入侧公共地的接法而定,具体接法请见上图的图一与图二。

网友B:
就是所谓的源型 漏型连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