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0):
谁有台安N2 5.5KW变频器的驱动资料,现有一台变频器输出缺相急需变频器的驱动资料。谢谢!

网友A:
EV1000 / EV2000
通用型交流变频器
0.4kW-2.2kW
0.75kW-280kW
优异的性能
„ 磁通矢量PWM调制
„ 电机参数自整定(静止与旋转)
„ 调速范围达1:100(EV1000为1:50)
„ 起动转矩0.50Hz时180%额定转矩(EV1000
1Hz时150%)
„ 转矩自动提升与手动提升功能可选
多种行业专用功能
„ PI过程闭环,多段速,简易PLC,纺织摆频
„ 定长控制,运行时间累计功能
„ 高速脉冲输入输出功能
„ 特长加减速时间功能
优良的环境适应能力
„ 专业“瞬停不停”算法,应对电网晃电
„ 自动限流技术、自动频率调节技术,应对负
载突变
„ 所有单板进行“三防漆”防护,提高变频器
防潮湿、粉尘和油污能力
„ 独立风道设计,提高抗粉尘环境
„ 音调调整技术,全面改善噪声
丰富的标准配置
„ 内置脉冲编码器接口
„ RS232/RS485标准通信接口,支持MODBUS
协议
„ EV1 0 0 0全系列标配制动单元,EV2 0 0 0
7.5kW以下配置制动单元
Network Power•

网友B:
台安N2驱动电路图

楼主:
非常感谢!但是他不N2  5.5KW的驱动原理图它的驱动块是31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