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0):
那位师傅有三菱PLC的FX1N系列编程软件和一些常用代码...在这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编程软件GX Developer,网上搜索下载,能找到的
常用代码?如果是指令这些可以到三菱官方网站上去下载对应的编程手册

网友B:
去这里看一下:http://wml0060.qupan.cc/
安装过程参照:

网友C:
在三菱自动化网站软件下载都可以下载到最新版的啊

网友D:
软件 资料 视频教程 网上多得是

楼主:
要注册..可是我注册不了..老是说职位不行

网友C:
跟职位没什么关系啊  只要你把你的资料详细点就可以了啊

网友E(2013-05-22):
可以到工控人家园下载最新的三菱编程软件GX  developer8.86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