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0):
如何判断欧姆龙继电器的好坏呀,线圈的电阻大概是几欧为好的呢

网友A:
换新的试

楼主:
线圈的电阻大概是几欧为好的呢

网友B:
线圈电阻几欧-----最好计算一下再问,要问几百欧还差不多。
根据型号查资料吧

网友C:
用万用表量一下,24V的线圈阻值不大,220V的线圈阻值要略大一些

网友D:
找继电器数据手册;

网友E:
接电试一试就清楚了。

网友F:
这个没必要测电阻,更换一个试一下
很方便

网友G:
呵呵;通电测试;

网友H:
是啊   不通电   怎么能确诊呢

网友G:
就算线圈是好的,触点也有可能烧断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量一下,24V的线圈阻值不大,220V的线圈阻值要略大一些

网友J:
一般都是触点烧掉的比较多,看看里面有没有发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