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4-20):
1.3或5吨单梁起重机,用遥控控制,现所有功能不能动作,查控制箱端子标明线圈处脱线,恢复后按遥控,启动接触器仍不动作,因为没图纸,加上过去未接触过该设备,暂时未解决,随后一师傅告知,遥控器上有一身份识别块掉了,没有他,起重机根本无法启动,想在论坛中求解。
2,一台华远牌CO2气保焊机,型号NB-500IGBT,焊工反映焊接时会出现送丝不正常,焊接电流无法准确调整,检查时发现焊接电流有200多A,判断主电路正常,再查焊机至送丝机控制电缆未断(万用表测电阻),因当时未找到调电流,电压的二极管,量二调节电位器均有阻值,认为送丝机没问题,卸下焊机处控制电缆,送电,测电缆接口4,5脚之间有0.5V电压,随后焊机面板欠压指示灯报警,由于不知4,5脚间0.5V电压是否为正常值,检修被迫终止,实在惭愧,只得求助论坛,盼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1. 那位师傅说的对的.. 一般遥控控制的 单粱吊车 遥控相当于一个无限发射装置 发射信号控制  在吊车上有个接受模块 接受信号. 来控制 电源接触器 几其他 接触器 .

楼主:
通报
今早上班时,加入备用卡,开机成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