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0):
请各位指教。有一个启动的电机。用一个不带自锁的按纽按一下停止。再按一下启动。该如何编程。

网友A:
问题答复
用一个按钮控制电机的启动于停止的编程方法很多,现举二例:
1、用SR触发器指令构成的控制电路,见下图:

      程序解析:按钮接 I1.0 输入点,按下按钮,使 I1.0=1,断电延时定时器 T101 得电吸合,按钮抬起,I1.0=0 ,T101 并不立即释放,要延时0.4S,才释放断开,用此T101的目的,防止按钮在按下的瞬间产生抖动而出现的打连发的现象,即确保按钮动作的可靠无误。此条可以不用,如不用时,将下一条中的T101改为 I1.0 即可。
第二条是用SR触发器指令配合其他指令构成双稳态电路,其编程要点是,用SR输出的Q1.0位信号的常开与常闭点串接在R、S触发输入口中,这样处理可确保双稳态电路的动作可靠性。加”SM0.1”并接在R输入端上的目的是确保开机时,Q1.0=0,即确保输出口为断开状态。
    2、第二种编程方案:

      同第一种构思是一样的,是利用PLC周期性的逐条询检的特点编写的,只是语句用的不一样。该图的第一条的作用原理同上,第二条,T101(或 I1.0)的后沿到来,如果M1.0=0,就使Q1.0=1(输出接通),否则(即M1.0=1)Q1.0=0(即输出断开)。第三条为将Q1.0 - M1.0,这一条的作用就是利用时间差,即第二条动作完成后,才将Q1.0M1.0,从而确保第二条动作的可靠性。

网友B:
从功能上来说,一个按钮可以编写到N个状态,也就是在不同的状态下,工作状态不一样。我的机器很少用停止开关,基本上都是一键搞定。

网友C:
你看这样可以吗?  按钮输入I0.0,输出Q0.0

网友D:
我喜欢用明确的停止开关。
当然,有的地方,也会用到一个按钮两种或多种功能。

网友E: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PLC,不同的PLC会用不同的指令去实现,
如台达和三菱的PLC都是用 ALT指令来实现如下,
LDP X0
ALT Y0
这样就能实现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我用的是S7-300的PLC .它没有现在的指令。如果是三菱的有专门的指令 的。

网友A:
你画的图有点问题,就是I0.0应用其前沿或后沿去触发RS触发器,否则动作不准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画的图有点问题,就是I0.0应用其前沿或后沿去触发RS触发器,否则动作不准确。

我画的这个应该可以啊,刚开始Q0.1没动作,I0.0动作,Q0.0置位,Q0.1动作,则上路断开,下路闭合,再按下I0.0, Q0.0复位,Q0.1输出停止

楼主:
是的。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画出图来一看就明白了。当时就是想不出来。看程序和写程序是两回事。!

网友F(2011-09-15):
4楼的程序是有问题,

网友G:
哎  一个按钮控制启停这样的程序 方法太多了,各式各样

网友H:
S7-300PLC呀!用计数器呀,第一次给予置位,第二次给予复位!

网友G:
楼上的这位朋友有趣啊,过来坐下嘛  顺便喝口茶,简单是简单,好歹也有一条语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