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0):
西门子的PLC是否可以网络协议与PC通信?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希望各位高手可以指点。
邮箱:aa_qq110@hotmail.com

网友A:
给S7-200组态个6GK7243-1EX00-OXE0 (CP 243-1)因特网模块,通过网线连接,在模块上分配以太网地址,与PC网段地址相同就好了,
在设置PC接口中,选择TCP/IP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