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1):
   说起PLC的程序结构,大家都知道PLC有主程序、子程序(S7-300/400称为功能和功能块)和中断程序,好像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实际上不同的PLC的程序结构有很大的区别,程序结构体现了编程思想是否先进,决定了程序是否有很好的可重用性(可移植性)。可以说程序结构是设计一个理想的PLC产品首先应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不少国产PLC在程序结构方面存在较大的问题,采用理想的程序结构的国产PLC不多。例如有一家国产PLC自称与三菱的FX2N兼容,但是居然没有中断功能!
1  几种典型的PLC程序结构
   下面介绍几种常见的PLC的程序结构及其特点:
   1.某些国外的小型PLC的程序结构
   这些PLC的用户程序由主程序、子程序和中断程序组成。在每一个扫描循环周期,CPU都要调用一次主程序。主程序可以调用子程序,小型控制系统可以只有主程序。
   中断程序用于快速响应中断事件。在中断事件发生时,CPU将停止执行当时正在处理的程序或任务,去执行用户编写的中断程序。执行完中断程序后,继续执行被暂停执行的程序或任务。
   它们的子程序和中断程序没有局部变量,子程序没有输入、输出参数。
   2.西门子的S7-200的程序结构
   过程映像输入/输出(I/Q)、变量存储器V、内部存储器位M、定时器T、计数器C等属于全局变量。S7-200的程序组织单元(Program Organizational Unit,简称为POU)包括主程序、子程序和中断程序。每个POU均有自己的64字节局部变量,局部变量只能在它所在的POU中使用。与此相反,全局变量可以在各POU中使用。
下面是子程序可以使用的局部变量:
   1) TEMP (临时变量)是暂时保存在局部数据区中的变量。只有在执行该POU时,定义的临时变量才被使用,POU执行完后,不再保存临时变量的数值。
   2) IN是由调用它的POU提供的输入参数。
   3) OUT是返回给调用它的POU的输出参数(子程序的执行结果)。
   4) IN_OUT是输入_输出参数,其初始值由调用它的POU传送给子程序,并用同一变量将子程序的执行结果返回给调用它的POU。
   主程序和中断程序的局部变量中只有临时变量TEMP。
   具有输入、输出参数和局部变量的子程序易于实现结构化编程,对于长期生产同类设备或生产线的厂家尤为有用。这些厂家的编程人员为设备的各组件或工艺功能编写了大量的通用的子程序。即使不知道子程序的内部代码,只要知道子程序的功能和输入、输出参数的意义,就可以通过程序之间的调用快速“组装”出满足不同用户要求的控制程序。就好像用数字集成电路芯片组成复杂的数字电路一样。
   子程序如果没有输入、输出参数,它和调用它的程序之间没有清晰的接口,很难实现结构化编程。
   子程序如果没有局部变量,它和调用它的程序之间只能通过全局变量来交换数据,子程序内部也只能使用全局变量。将子程序和中断程序移植到别的项目时,需要重新统一安排它们使用的全局变量,以保证不会出现地址冲突。当程序很复杂,子程序和中断程序很多时,这种重新分配地址的工作量非常大。
   如果子程序和中断程序有局部变量,并且它们内部只使用局部变量,不使用全局变量,因为与其他POU没有地址冲突,不需作任何改动,就可以将子程序移植到别的项目中去。
   3.西门子的S7-300/400的程序结构
   S7-300/400将子程序分为功能(Function,或称为函数)和功能块(Function Block)。
   S7-300/400的功能与S7-200的子程序基本上相同。它们均有输入、输出参数和临时变量,功能的局部数据中的返回值实际上属于输出参数。它们没有专用的存储区,功能执行结束后,不再保存临时变量中的数据。
   可以用全局变量来保存那些在功能执行结束后需要保存的数据,但是会影响到功能的可移植性。
   功能块是用户编写的有自己专用的存储区(即背景数据块)的程序块,功能块的输入、输出参数和静态变量存放在指定的背景数据块中,临时变量存储在局部数据堆栈中。每次调用功能块时,都要指定一个背景数据块。功能块执行完后,背景数据块中的数据不会丢失,但是不会保存局部数据堆栈中的数据。
   功能块采用了类似于C++的封装的概念,将程序和数据封装在一起,具有很好的可移植性。
   S7-300/400的共享数据块可供所有的逻辑块使用。
   4.IEC 61131-3的程序结构
   IEC 61131-3是PLC的编程语言标准。IEC 61131-3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至今为止唯一的工业控制领域的编程语言标准。IEC 61131-3有三种POU:程序、功能块和功能。
   功能是有多个输入参数和一个输出参数(返回值)的POU,返回值的名称与功能的名称相同,需要定义返回值的数据类型。调用具有相同输入值的功能总是返回相同的结果。功能可以调用其他功能,但是不能调用功能块或程序。功能可定义的局部变量有VAR和VAR_INPUT。
   功能块是有多个输入/输出参数和内部存储单元的POU,功能块的输出参数值与其内部存储单元的值有关。功能块可以调用其他功能块或功能,但是不能调用程序。
   在调用功能块之前,必须在要调用功能块的POU中为每次调用声明功能块的实例,操作系统将为每次调用分配功能块专用的存储区(类似于S7-300/400的背景数据块)。
   功能因为没有内部存储区,调用时不需要实例化。
   程序的行为和用途类似于功能块,程序具有输入和输出参数,而且可以具有内部存储区。程序通常包含有对功能和功能块的调用。
   IEC 61131-3定义了若干标准的功能和功能块。
   5.S7-300/400与IEC 61131-3程序结构的区别
   1)S7-300/400的功能可以有多个输出参数,返回值也属于输出参数。IEC 61131-3的功能只有一个返回值。
   2)IEC 61131-3的功能块用于保存局部变量的专用存储区是在声明功能块的实例时分配的,它对用户是不透明的,其他POU不能直接访问该存储区。
   S7-300/400的功能块的局部变量(不包括临时变量)保存在它的背景数据块中。其他POU可以访问背景数据块中的变量。如果需要多次调用同一个功能块来控制同一类型的被控对象,每次调用都需要指定一个背景数据块,但是这些背景数据块中的变量又很少,这样在项目中就出现了大量的背景数据块。可以使用多重背景数据块来减少背景数据块的数量。但是需要增加一个用来管理多重背景的功能块。
   3)S7-300/400的功能块的局部变量有临时变量和静态变量,IEC 61131-3的功能块的内部变量Var相当于S7-300/400的静态变量。
   4)S7-300/400将数据区划分为数据块来使用,数据块的大小与数据块中定义的变量的数据类型和变量的个数有关。IEC 61131-3没有数据块的概念。
2  对国产PLC程序结构的建议
   1.小型PLC至少采用类似于S7-200的程序结构
   鉴于局部变量和子程序的输入、输出参数的重要作用,建议小型PLC至少采用类似于S7-200的程序结构,子程序有输入、输出变量,子程序和中断程序有局部变量。
   其缺点是子程序没有专用的存储区,如果在执行完子程序后有需要保存的数据,不能使用子程序的临时局部变量,只能使用全局变量来保存它们。这样的子程序没有完全解决可移植性问题。
   2.建议采用IEC 61131-3的程序结构
   S7-300/400或IEC 61131-3的程序结构比较理想,其功能块内部可以全部使用局部变量,不使用全局变量,彻底解决了程序块的可移植性问题。相对而言,IEC 61131-3的程序结构比较简单。
   有的国产PLC自称符合IEC 61131-3标准,我认为该标准的核心和精髓是程序结构,是检验真假IEC 61131-3的试金石。为了产品的长远发展,建议国产PLC采用IEC 61131-3的程序结构。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各位,谈谈你心中理想的国产PLC是什么样的?

就现在的国产PLC而言,需在哪些方面有所改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是Q**U系列的的PLC的程序结构好!
Q**U的程序结构:主程序、子程序、FB等,即平行又可以父子程序,同时处理数据支持4bit(1位BCD数据);数据处理支持任意连续内存(例如K4M101,K3X051,),对呀西门子来说,高低字节排布都与正常人不同。

高低字节的排布不同取决于其使用的ARM的存储结构的不同,这和西门子有什么关系呢?

Q系列仍然无法摆脱单处理器顺序执行的运行方式,觉得他好你让并行处理的那些PLC厂家情何以堪。

水平不行,谈吐也不行……

网友D:
不要动则扣帽子嘛,不要动则骂人。修养太差

网友E:
现在市场对PLC需求量比较大
国产的产品以后肯定能在市场上立足
售后服务是关键。

网友F:
国产PLC应该吸取各家所长为己用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上改革创新 利用国人熟悉的思维方式

网友G:
哪位大虾来推荐几个国产PLC品牌啊。

网友H:
楼上大虾在忽悠人呢!
对于很多学习者来说,能从廖老师这个帖子中知道些东西!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说的修养:我只能说你们那些只认识国外的品牌的人修养更差!
你自己整天就叫嚣采用国外品牌,国产品牌不管好坏一律不要,我问你:国产品牌我们不用,企业有钱开发更好的产品吗??国产品牌我们不在实际设备使用,能够发现他们的缺陷、帮助国产品牌改进吗???外国人用外国货,那是人家爱国,支持自己国家品牌。
韩国在中国的企业,非韩国的品牌不用;日资企业,非日本品牌不用;我们这些所谓的工程师们,你们为国产品牌做了多少???

为何企业开发的钱需要用户来出?难道企业是空米袋背米?厂家应该帮助客户的产品提升其竞争力,而非把客户当小白鼠,一个企业卖不出去产品竟然怪用户不爱国,基于这个出发点,这个企业能做好产品吗?人无我有,人有我精,才是做企业之道。

为国产品牌做了多少?三鹿倒了,双汇有问题了……他们是被人民屠杀的?

不拿出好的产品,只知道给别人扣帽子,你难道还生活在以前?来论坛本是交流一些技术问题,你这种谈吐,就应该是一个国人应有的交流态度?

看看韩国?难道贴片机不用日货?三菱连自己的PLC都不用,用的是奥地利的PLC……CCAV少看点,否则要被误导。

网友I:
呵呵,很少看到廖老师的帖子。

网友D:
我也是国产PLC厂商。很多事情要靠自己努力的。
人必自助而人助,自己不努力谁也帮不了。国产PLC阵营也是这样
骂人能解决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哪位大虾来推荐几个国产PLC品牌啊。
我搜集的国产PLC生产厂家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61667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呵呵,很少看到廖老师的帖子。
廖老师的贴子还是很多的。并且对于一个问题,很多时候会进行方方面面的解说。有种看了本书的感觉。
廖老师的论坛主页及博客页面,在论坛的左侧都有推荐,可以方便查看。

网友J:
三菱 公私  咋会用奥地利的牌子 啥牌子 这么好用 ?透漏一下

网友K:
我们是为企业服务的,只要你的产品能为所服务的企业赚钱,企业才会用你的产品。

网友L:
希望国货不要再做兼容机了,例如兼容三菱,兼容西门子,要做真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PLC
支持楼主说的,PLC要有程序结构,这是国产PLC最弱的

网友M:
廖老师的东东 支持一下

网友N:
廖老师的书我看过,写得不错。
为个贴子只是对国产PLC的程序结构提个建议,没必要说得太远。

网友O:
楼主不过是给国产PLC的发展提了点建议,不知为什么惹得小笨熊大发雷霆。
小笨熊你说“还是Q**U系列的的PLC的程序结构好!”,Q**U系列采用IEC61131-3的程序结构的时间不长,是否学到了其精髓都还难说,数据类型只采用了IEC61131-3标准的一小部分,三菱的8.86版的编程软件的FB只能生成输入、输出变量。IEC61131-3与西门子S7-400/400的程序结构基本上相同,Q**U系列的功能和功能块这些名称和IEC61131-3先进的编程思想都是西门子首先使用的,过了一二十年三菱才开始使用!
说起“数据处理支持任意连续内存(例如K4M101,K3X051,)”,更是可笑,IEC61131-3根本没有这样的数据类型,Q系列的手册将“软元件”K8M100的地址表示为“%MD19.8.0.100”,诸位能猜出来是什么东东吗?与西门子的MD100相比谁简单?
小笨熊貌似支持国产品牌,你用过多少国产PLC,为国产PLC做过什么事?
说起兼容性,三菱有的地方做得是比西门子好,你看三菱有兼容西门子PROFIBUS-DP的模块,但是西门子没有兼容CC-Link的模块。
说起“战争或者贸易纠纷时”国家的安全,难道用西门子的产品不安全,用三菱的产品就安全吗?德国对二战的态度受到了欧洲人民的肯定!

网友P(2012-02-25):
小型PLC至少採用類似於S7-200的程式結構鑑於局部變量和副程式的輸入、輸出參數的重要作用,建議小型PLC至少採用類似於S7-200的程式結構,副程式有輸入、輸出變量,副程式和中斷程式有局部變量。
一般歐系、日系所支援IEC 61131-3的程式結構已經大部份包含廖先生所述的私域變數、與副程式的輸入、輸出的要求!S7-200的程式結構可以視為參考!不好視為一標準。
建議採用IEC 61131-3的程式結構S7-300/400或IEC 61131-3的程式結構比較理想,其功能塊內部可以全部使用局部變量,不使用全局變量,徹底解決了程式塊的可移植性問題。
全局變數的使用,在多種品系PLC的使用上,若服從EC 61131-3規範!則使用全局、私域變數並無二致,因為對於標準的EC 61131-3規範而言,僅是一個ASC文字檔案匯出並進行差異性的修改而已!所以;並無移植性問題存在!
某些新型的工業控制OLE、DCOM物件,已然進化到支援IEC 61131-3結構所宣告的變數,並要求進行資料變數的匯入!此時;要求的資料來源將會是一個公用類型的全局變數!因此自然不可輕易言廢,或轉移其位階的重要性!
有的國產PLC自稱符合IEC 61131-3標準,我認為該標準的核心和精髓是程式結構,是檢驗真假IEC 61131-3的試金石。
對可移植性來說;並不其然!不論西門子IEC ST、富士IEC ST、三菱IEC ST、倍福IEC ST、F、松下IEC ST,僅能說各品牌可能具備相同IEC 61131-3基本ST命令,當引用該品牌所屬IEC 61131-3其它四種語言的特定封裝命令或進行組合性繼承時;很難說其具備共通移植性!

网友P:
auto1022由PLC說到釣魚台!三菱也有個Gpp-w到GX IEC Developer!暫存器的用法確不如同您說的狹隘。
三菱自然有其對於IEC-61131-3的不服從,但是;西門子亦對於某些資料格式的檢查不服從,嚴格說來;我看都是一樣。

网友P:
轮不到平民在这里瞎扯。
軍隊憑藉人民意志行止!這就是全民意志!你想說甚麼?

网友Q(2012-07-31):
PLC本该更新换代<国外巨鳄把持工控市场>
国外国内工控市场,封闭了国内很多新技术的发展。PLC 40多年早该更新换代,这种末日黄花的产品国内定义为“成长初级”,如不跳出这早被设置好的“圈”,国内的工控市场依旧是被外国大鳄把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