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1):
plc输出4-20MA信号到变频器的AI,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转速,变频器的AO再输出4-20MA信号到PLC,用来反馈电机的转速。要求电机转速范围在0-135。
对于西门子变频器MM440,应该确定哪些参数???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这样的:plc里边的4-20MA和转速范围都设定好了,但是设定转速和实际转速有偏差,我想应该是变频器内部的相关参数没有设置好吧,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直接采集电机的转速信号(测速发电机或编码器)做反馈最佳,不要用变频器的输出信号(电机运转有频差)
不添加其它设备,通过改变变频器参数,如何改善?我怀疑变频器哪个参数设置的不对。

网友B:
如图中画红圈的部分,对其进行输入线好的规格化设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中画红圈的部分,对其进行输入线好的规格化设置即可。
这几个参数我知道,但是那X1 Y1 什么标定前后什么的,搞不懂。能否具体点?

网友B:
说明书不是讲的很明白吗?

1.如果是4-20mA,先要设置开关(第一个开关)置ON;
2.参数P0756=2;单极性电流输入;
3.参数P0757=4;参数P0759=20;参数P0758=0;参数P0760=100。

如果给定输入存在误差,可通过微调参数P0758修正零点;微调参数P0760修正满度。仅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不是讲的很明白吗?

1.如果是4-20mA,先要设置开关(第一个开关)置ON;
2.参数P0756=2;单极性电流输入;
3.参数P0757=4;参数P0759=20;参数P0758=0;参数P0760=100。

如果给定输入存在误差,可通过微调参数P0758修正零点;微调参数P0760修正满度。仅此。
1、2和3条的参数P0757=4;参数P0759=20;是一样的。plc给变频器的AO为0-135转(4-20MA),是否意味着p0758=0,p0760=135这样对应起来?

网友B:
MM440的P0758=0和P0760=100是针对参数P2000和P1082而言的。

P1082=最高运行频率;
P2000=变频器标定频率。
如果你设置了P1082=P2000,也就是最高频率=系统的标定频率。那么当P0757=0;P0759=20,则P0758=0;P0760=100就对应输入4-20mA,对应装置的0-最高运行频率。

我不知道你的135rpm是不是对应的P1082和P2000,如果是,就没问题,如果不是,你必须要让PLC输出的4-20mA对应装置设置的P1082和P2000才行。否则就“差糊”了(永远也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