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1):
要求书中详细的讲解各种指令,最好能举实例说明,并介绍编程软件的使用。
如果可以再推荐一些自学变频器、触摸屏的书。无限感激各位!

网友A:
三菱的编程手册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教材  变频器的使用篇和应用篇都是些很好的学习资料 也可以做教材用

网友B:
多研究研究编程手册。

网友C:
自学自会PLC指令——三菱FX2N编程技术及应用

网友D:
刚接触PLC 不要用4楼推荐的书   等对指令有一定的了解后在看 到是很不错

网友E:
网上视频教程很多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的指教,我现在对三菱的常用指令也有点了解,主要还差编程和与变频器等硬件连接与设置方面不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自学自会PLC指令——三菱FX2N编程技术及应用
   遗憾,该书正好 没有 “与变频器等硬件连接与设置方面”及模拟量、通信等现在常用到的内容。
   谢谢4楼lirijun302、5楼zhangsuoli的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