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仪表车程序

楼主(2011-04-21):
要用信捷XP系列PLC 如何编辑仪表车程序,控制几个汽缸,步数可以设置 汽缸可以自由定义

网友A:
程序应该比较基础吧

网友B:
如果是要自由定义气缸,我也不会编,这要用编码或者先进先出的方式才可以。
比如表壳车床(表壳油机)的程序就是这样的,大约要6000步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