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1):
我已经用了有一个月了都能运行,突然就不能运行了 显示
No connection to the control center
Run time is being excited
无法激活运行系统
检查wincc中性能的设置
请高手指点一下 我弄了一天了 也没弄好

网友A:
小弟不才 没明白楼主什么意思

楼主:
就是wincc  运行激活并运行图形的 时候 显示出错呀

网友B:
删除授权,重装下试试。

网友C:
重装就可以了 试试 就是比较废时间 我之前也是这个问题 不过我还有很多问题  后来重装系统了只好,跟授权好像有关系这个

楼主:
谢谢了 我从装了一下 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