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1):
怎样算变压器的容量?

网友A:
去查一下变压器的有功因数,负载功率除以变压器有功功率因数

网友B:
变压器有铭牌的,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样算变压器的容量?

变压器的铭牌上已经标明了容量,还用怎么算,应该是怎样选择变压器的容量吧。

网友D:
容量*1.5

楼主:
如800KVA的变压器最大的负荷是多少?低压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800KVA的变压器最大的负荷是多少?低压侧.

那叫变压器的输出容量(或称变压器可以带的最大负荷),按供电部门要求,高压计量的功率因素在0.9以上,我们实际多补偿到0.95,所以变压器的输出容量为:0.95*800KVA=760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