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1):
一:控制器:
SIEMENS S7-200CN:
1:CPU 222 CN 1PC
2:EM 235 CN 1PC
3:数据线 1PC
二:上位机控制软件: LABVIEW
三: 完成如下功能:
1:开关量控制: 控制灯亮灯灭
2:模拟量控制: 控制灯亮度
如何实现?

网友A(2011-07-14):
你好
你这个项目完成了吗?
我也在做一个类似的 工程
领导要求LAB VIEW  用串口通讯
不用OPC
我刚接触  不会
请教

楼主(2011-09-15):
后来解决了一部分,又接受其他的了!你现在搞定了没有?加QQ1959953508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