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空压机变频改造的问题

楼主(2011-04-21):
一台螺杆空压机,准备进行空压机变频改造。设计思路:将变频器串接电源与原星三角回路之间,待原控制系统星三转换完毕
后(主回路不供电,星三角接触器动作完毕),变频器开始输出(启动信号由角形接触器提供),空压机开始变频启动运行。
现在遇到一问题:空压机停机时怎么办?变频器会在停止输出的同时断开负载,这样会损坏变频器的。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停机时应断开变频器的电源,否则会损坏变频器。

网友B:
我们供水上用的变频器,一拖二,全是用接触器的信号来启动变频器,停机的时候,也是同时断开电机,和变频器停止输出。没有什么问题。有些时候,国产的变频器会瞬间报故障。但接着就没事情了。

网友C:
也可以用输出锁止。

网友D:
你把变频器串于空开与星三角之间保持原系统和原控制系统,变频器的起停信号就接在运行接触器触头上(不过你要把原来空开与接触器连接部分去掉然后把原控制线路电源接在变频器输入端)

网友E:
停机时KM5也应立即断开,同时变频器参数停止状态也须设定,否则变频器故障报警

网友F(2011-06-07):
你这是将变频器做软启动器在使用!如其这般,还不如直接使用软启动器。建议使用软启动器,来实现电机的启动。

网友G:
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变频器启动,却要用星-角启动呢?变频器的启动难道还不如星-角启动吗?很不解。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呢?

网友H:
我记得我公司改造空压机变频时,工/变用双向刀闸控制,即简单有实用

网友I(2017-01-19):
我的做法是还增加1个接触器,工频工作时同时切断变频器进出端,变频工作时变频器运行信号取KM1常开、KM2常开、KM3常闭串联组合。

网友J:
没看明白这样改造的意图,有变频器了,完全可以用变频器启动,而且螺杆机星三角改成变频器,控制器也要改,必须加装或更换带有模拟量输入输出或者通讯功能的控制器,倒不如保留星三角这套系统,作为变频器系统的备用,变频器有故障时切换到星三角方式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