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1):
答题要求:不要求格式和准确性

1.设计一直线位移伺服系统,要求定位精度较高,相应速度快,无爬行现象。工作行程、运行速度、工作负荷中等,执行元件为电动机。1)给出总体方案(包括:选择控制方式、电动机种类、机械传动方式、传感检测方法等);2)绘出控制功能框图(包括人机接口等)。3)画出该控制系统的系统框图;4)给出系统传递函数。5)分析系统中影响性能的因素。

2.在一机电系统中,采用一应变式压力传感器测量压力,对应0~100Mpa,传感器的电路输出0~10V,要求测量精度0.1Mpa,采样频率100次/秒。1)给出接口路径框图并说明各部分的内容;2)选择A/D转换器参数(分辨率、转换速度、转换电压范围)。

谢谢各位啦。

楼主:
自己顶上去

楼主:
这个难道很难吗?

网友A:
这个不是难不难的问题,是你要怎么做?做什么用?毕业设计,还是生产要用?要别人帮你做还是有什么难点?
在这里别人只能帮你解答一些你不知道的难点,也就是画龙点睛,提示提示。
我只能帮你解答的是:
1.生产要用,这些东西全部做出来很可能是要收费的。
2.毕业设计,基本上没有人帮你。

楼主:
不是做毕业设计啊。就是一般的测试题目。我不是学机电一体化的,是我一师兄让我做的。能帮忙简略解答一下吗?谢谢

楼主:
第二题简单一点啊应该

网友B:
应该是没人理的。。

网友C:
好像是毕业设计方面的问题了。
之前我也遇见这个方面的问题
建议你查看一些资料
齿轮仪器改造
传动链测量仪
www.cdsrkj.com
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