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 S7-200CN如何接电源?

楼主(2011-04-21):
是直接在输出端接24V直流电源吗?具体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怎么跑我的CPU226的不一样啊,你这个电源输入好像是24VDC,不能用220的交流电。
输入输出端子也只能用24VDC的。
另外输出端有两个点(占两个端子),这是干嘛用的?

网友B:
PLC工作电源是24V接+L和M端子

网友C:
就是这里啊 DC24V

网友D:
DC/DC/DC的是DC24V供电的;
AC/DC/RLY是AC110/220V供电的;

楼主:
以前没有接过线!出了你抠出来的那部分,那么其他位置的电源符号也要接24V直流电源吗?
以前没有接过线!除了你抠出来的那部分,那么其他位置的电源符号也要接24V直流电源吗?谢谢!

网友A:
是24VDC,为什么呢,有+号,没有一般接220VAC

网友A:
你这个全部都是24VDC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没有接过线!除了你抠出来的那部分,那么其他位置的电源符号也要接24V直流电源吗?谢谢!
这里就像图上,L+接24V+,M接24V-,24v-还要接在输出继电器线圈的一端。
这个M部分就是接24V-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