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的时钟脉冲定时器线圈问题

楼主(2011-04-21):
我对西门子PLC彻底无语了,明明导通了,居然不计时,请教怎么解决

网友A:
其他地方的T1有没有被占用的?

网友B:
1、从图中看不出哪个是时钟信号,时钟频率为多小,也看不出你的控制目的,你把你想要搞的思路说明一下(详细一点)我可以帮你编程。
2、如果M1.0是时钟脉冲的话,直接用M1.0去驱动减法指令是不对的,因为在M1.0=1时里执行减法运算,它会重复计算,你的被减数=3,又是整数运算,开机立刻就=0 ,看不到运算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从图中看不出哪个是时钟信号,时钟频率为多小,也看不出你的控制目的,你把你想要搞的思路说明一下(详细一点)我可以帮你编程。
2、如果M1.0是时钟脉冲的话,直接用M1.0去驱动减法指令是不对的,因为在M1.0=1时里执行减法运算,它会重复计算,你的被减数=3,又是整数运算,开机立刻就=0 ,看不到运算过程。
瞎说八道

网友C:
sp是否应该加速一个上升沿检测?

网友D(2015-10-19):
5个定时器,作用功能真是挺绕的,需要好好仔细看每个的功能参数才能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