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1):
我的USB-SC09三菱编程电缆的驱动怎么在笔记本里装不上呀?我的笔记本原来有三菱USB编程电缆的驱动后来不知道怎么在用三菱的说没装驱动程序,再装就装不上驱动了,高手指点一下。有USB-SCO9驱动麻烦你给发到邮箱605670586@qq.com.

网友A:
系统有问题了?

网友B:
多半是系统问题吧?实在装不了,还原吧,还原不了就重做系统。

网友C:
你的电脑系统有问题,重新安装一下试试呢

网友D:
你的应该是USB转换的吧?安装的时候不要选择232和422的,你就选485的那个驱动,试试看吧。

网友E:
你用的w7系统吧!我好想也遇到过;下载一个万能驱动就全部搞定!

网友F:
我有,要的加我Q 91534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