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1):
很多初学电工的学生只知道用试电笔测火线是否通断,如果零线断了就非要用万用表了判断了。其实也不必,零线断线也可用试电笔判断出来的。这就需要两支试电笔,左手拿一支右手拿一支。两只手各自同时去碰两条线。若只有一支亮说明亮的是火线且没断,是零线断。若都不亮说明至少火线断,若都亮说明火线和零线都没断。

网友A:
我都不知道什么是试电笔了,基本没有怎么用过。
还是用万用表吧,这是最科学的东西了。

网友B:
   没这样用过;如果确实如此的话,大概是利用人体上的分压,来点亮接触零线的电笔吧(零线完好时),不知楼主做过试验没有。
   使用两支电笔,如果两导线隔得较近的话,必须切实注意安全,防止相碰短路。

网友C:
完全没必要 直接一根电笔就行    打开用电器  灯等 。。。。  测量空开下端头   2个都有有火  就没断

网友D:
没有随身携带两个电笔的习惯,不过谢谢Lz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这样用过;如果确实如此的话,大概是利用人体上的分压,来点亮接触零线的电笔吧(零线完好时),不知楼主做过试验没有。
    使用两支电笔,如果两导线隔得较近的话,必须切实注意安全,防止相碰短路。

短路就不好了

网友B:
作为一种方法介绍,也无不可,虽然不一定会去这样实用。
另外的一个意义,也可能有某种启发或原理上的认识作用。

至于注意安全,操作得当的话,还是不存问题的。

网友F:
车检维修电工经常遇到很方便

网友G:
楼主这个说法不对。如果零线断了,用电笔测,会发现用电设备的零线侧也带电。比如灯不亮,你测其零线那边,也会亮。

网友H:
没试过,可以研究一下

楼主:
我要补充的说明,我说的是要在断开所有负载的情况下才能判断。

楼主:
试电笔使用方法
低压试电笔(测220v的试电笔)除能测量物体是否带电外,还能做一些其它的辅助测量之用。
   1、判断感应电
   用一般试电笔测量较长的三相线路时,即使三相交流电源缺一相,也很难判断出是哪一根电源线缺相,原因是线路较长,并行的线与线之间有线间电容存在,使得缺相的某一根导线产在生感应电,使电笔氖管发亮。此时可试电笔的氖并接一只1500p的小电容(耐压应取大于250v),这样在测带电线路时,电笔仍可照常发光;如果测得的是感应电,电笔就不这或微亮,据此可判断出所测得电源是否为感应电。
   2、判别交流电源同相或异相
   两只手各持一支试电笔,站在绝缘物体上,把两支笔同时触及待测的两条导线,如果两支试电笔的氖管均不太亮,则表明两条导线是同相电,若两支试电笔氖管发出很亮的光,说明两条导线是异相。
   3、区别交流电和直流电    交流电通过试电时,氖管中两极会同时发亮;而直流电通过时,氖管里只有一个极发亮。
   4、判别直流电的正负极   把试电笔跨接在直流电的正、负极之间,氖管发亮的一头是负极,不发亮的一头是正极。
   5、用试电笔测知直流电是否接地并判断是正极还是负极接地
   在要求对地绝缘的直流装置中,人站在地上用试电笔接触直流电,如果氖管发亮,说明直流电存在接地现象;若氖管不发亮,则不存在直流电接地,当试电笔尖端的一极发亮,是说明正极接地,若手握笔端的一极发亮,则是负极接地。
   6、作为零线监视器   把试电笔一头与零线相连接,另一头与地线连接,如果零线断路,氖管即发亮。
   7、做家用电器指标灯 把试电笔中的氖管与电阻取出,将两元件串联后接在家用电器电源线的火线与零线之间,家用电器工作时,氖管即发亮。
   8、判别物体是否产生有静电   手持试电笔在某物体周围寻测如氖管发亮,证明该物体上已有静电。
   9、粗估电压 自己经常使用的试电笔,可根据测电时氖管发光亮的强弱程度粗估计电压高低,电压越高,氖管越亮。
   10、判断电气接角是否良好 若氖管光源闪烁,则表明为某线头松动,接触不良或电压不稳定。
   11、判断电视机高压 手持电笔接近高压嘴附近,氖管亮即有高压。

正确使用试电笔的方法

试电笔简称电笔,是用来检查测量低压导体和电气设备外壳是否带电的一种常用工具。
   试电笔常做成钢笔式结构或小型螺丝刀结构。它的前端是金属探头,后部塑料外壳,壳内装有氖泡。安全电阻和弹簧,笔尾端有金属端盖或钢笔型金属挂鼻,作为使用时手必须触及的金属部分。普通试电笔测量电压范围在60~500伏之间,低于60伏时试电笔的氖泡可能不会发光,高于500伏不能用普通试电笔来测量,否则容易造成人身触电。当试电笔的笔尖触及带电体时,带电体上的电压经试电笔的笔尖(金属体)、氖泡、安全电阻、弹簧及笔尾端的金属体,再经过人体接入大地形成回路。若带电体与大地之间的电压超过60伏,试电笔中的氖泡便会发光,指示被测带电体有电。使用试电笔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使用试电笔之前,首先要检查试电笔里有无安全电阻,再直观检查试电笔是否有损坏,有无受潮或进水,检查合格后才能使用。
   2、使用试电笔时,不能用手触及试电笔前端的金属探头,这样做会造成人身触电事故。
   3、使用试电笔时,一定要用手触及试电笔尾端的金属部分,否则,因带电体、试电笔、人体与大地没有形成回路,试电笔中的氖泡不会发光,造成误判,认为带电体不带电,这是十分危险的。
   4、在测量电气设备是否带电之前,先要找一个已知电源测一测试电笔的氖泡能否正常发光,能正常发光,才能使用。
   5、在明亮的光线下测试带电体时,应特别注意试电笔的氖泡是否真的发光(或不发光),必要时可用另一只手遮挡光线仔细判别。千万不要造成误判,将氖泡发光判断为不发光,而将有电判断为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