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1):
三菱PLC QAN系列,现在使用AJ71QC24-R4 同一温控仪表进行485通讯通讯,仪表是SHIMAX

-MAC50 ,我现在用PLC向仪表发送数据正常;但是在读仪表的数据时,向仪表发送一次读

请求时,一般仪表数据接收不到,多发几次后,接收到时也是乱码。我用电脑调试软件试

着跟仪表通讯,一切正常。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各位大侠能出手相救。现金

5000RMB,求解仪表读数据的问题,一切费用全部由我方承担。其他方式也可,有愿意出

手相救的大侠请电话联系:186-1024-1512,本人姓袁。

网友A:
袁生,我刚才跟你通过电话,这个设备比较老,先用替换法确认故障设备;确认是仪表或者PLC后再找问题点.
PC-仪表通信调试;
PLC-仪表通信调试;
PC-PLC通信调试;

楼主:
十分感谢两位的回答,经过反复的测试,此问题已经解决,特将解决方法在此和大家分享:

通过在线路上使用一个2线制到4线制的转换模块达到了通讯目的,个人觉得AJ71QC24-R4 对两线制的485通讯支持不够好,AJ71QC24-R4 对串口通讯编程如此复杂超出我的预期!

网友B:
我用电脑调试软件试着跟仪表通讯,一切正常。-------如果是用485,那就是程序的时序问题。

通过在线路上使用一个2线制到4线制的转换模块达到了通讯目的-----转换成422啦,这是全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