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1):
各位师傅!大家好!我是一名新手,希望大家能够帮助解答一下这个问题,本人先谢谢大家了!

本人的问题就是电机正常启动。

可是控制回线路启动按钮常开触点在没有按下以前,一端是有电的,别一端是没有电,停止按钮常闭点,没有电。这个是正常现象。

可是按下启动按钮后,接触吸合,电机运行,这个时候用电笔测试启动按钮和停止按钮闭都没有电,本人一直也没有想明白,请各位赐教一下!

网友A:
电笔没有坏么?

楼主:
绝对没有,因为在启动前测试一下启动按钮,启动按钮一端有电

网友B:
表述还不够清晰,不好判断

网友C:
如果是220v你可能控制的是零线,如是380v则你的电笔坏了

网友D:
你用的220的接触器,把零线接在线圈的控制端,把火线接在线圈的A2端,

网友E:
接触器是220V线圈,零线进入停止按钮--启动按钮--线圈--火线。

网友F:
接线顺序问题,接触器是220V线圈,你接的是零线进入停止按钮--启动按钮--线圈--火线。

网友G:
第一最好是不要用试电笔来测量有无电压。一个电工要学会用好的工具,要用万用表。
第二,你的回路接的是零线,接通之后肯定是量不出来了。

网友H:
注意细节问题,不断提高改进

网友I:
用万用表吧,你原来的接线可能是控零

网友J:
接线顺序问题

网友K:
情况如6楼、7楼等所说;可查一下线路、或画出电路图 就知道了,注意安全。
另外,电笔有电笔的用途,恰当地使用电笔检修,是正确的。